AD采样时钟设置

楼主(2018-07-06):
如题,笔者直接寄存器操作时犯了错,在APB2时钟为108M时AD时钟分频设为了4,结果程序运行正常,但AD采样结果全为0 ,规则 注入 DMA 全是。中断 ,采样完成标志全正常。时钟初始用的是库,搞了大半天才找到原因。想想时钟初始最好还是自己写为好。

网友A:
楼主的经验很宝贵

网友B:
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

网友C:
其实用库函数没啥不好 就是自己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D:
ADC没数据多数情况都是时钟分频的问题

网友E:
MCU设计的核心是时钟设计的

网友F(2018-12-01):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一般DMA 触发的设置是在ADC 转化完成之后 ,才会去触发DMA 进而将数值搬运到指定的内存,所以我的理解是ADC 转换的速度和DMA 的搬运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H:
我的问题跟你的相反,,,全是4095,,,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