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四轮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哪个好呢?

楼主(2018-07-06):
准备买个电动四轮车,商家介绍的 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 更好一些,更稳,

这个从专业角度来讲,是不是这样,两个有哪些优缺点?
电池是60v 120a  ,交流电机的车子比直流贵!

网友A:
直流供电,先得逆变成交流,才能驱动交流电机,效率大打折扣.
直流电机得问清是否无刷电机,否则维护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供电,先得逆变成交流,才能驱动交流电机,效率大打折扣.
直流电机得问清是否无刷电机,否则维护麻烦. ...

交流的效率比直流有刷的那种高好不好,而且免维护。。。
直流也是需要控制器的。只是功率管上的损耗可能稍微低一点罢了。而且还要看看电流大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的效率比直流有刷的那种高好不好,而且免维护。。。
直流也是需要控制器的。只是功率管上的损耗可能 ...

LZ条件定直流供电呢,哈哈,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好过交流电机,但控制器直流比交流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好过交流电机,但控制器直流比交流复杂。

有人说,电动四轮上说的交流电机,就是直流无刷电机,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条件定直流供电呢,哈哈,

厂家用交流电机是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用交流电机是怎么考虑的呢?

百货中百客,也许是库存想出档,也许是根本没考虑这么多,也许,也许...哈哈,只有电工才会想那么多,老百姓只看卖相,只看价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电动四轮上说的交流电机,就是直流无刷电机, 不知道对不对

foc,电机控制

网友D:
啥电动四轮啊?电动汽车吗?
高级点的电动汽车肯定是交流伺服电机
低端的基本是无刷直流电机,这个就是有些商家口中的交流电机

网友B(2018-08-18):
直流供电,交流电机也有24V的36V的。新能源汽车上的电机国内用的永磁同步电机就是属于交流电机,关键是交流同步还是交流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BLDC是差不多的,除了反电动势外,基本就是一样的。
千万别说你电动车是BLDC的就是直流的,那是也有一个电机控制器,那也是一种逆变的过程,去看一下电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电压波形是高频的,需要运算,那就看电流的波形,是直流还是交流就直接明白了。
还有看到说BLDC的控制器比交流复杂的。那是你真的没做过啊,交流电机控制真的就是给个交流电就结束了么?简单的控制是Okay的,但是用在车辆上,你看看哪家用的是V/F控制方式的。现在应该99%是空间矢量控制方式。直流无刷的控制器从硬件层面和交流的是一毛一样的可以。但是软件层差距还是很大的,异步电机考虑还要转差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条件定直流供电呢,哈哈,

特斯拉用的是交流电机,你告诉我特斯拉是连电网的?
外面两轮电动车用的直流无刷电机,你告诉我是不是只要接到48V电瓶上就能动起来?为啥电机是三根线啊,怎么接呢?
都是直流供电,经过控制器逆变的好吧?除非是那种直流有刷电机,直接+-两端连上电压就能转的。
对了,硬件层面,交流电机和BLDC的控制器结构是一样子的。。。

网友E:
能源汽车上的电机国内用的永磁同步电机就是属于交流电机
BYD车主路过,动力和起步等开的还是贼爽,目前没有拆开看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特斯拉用的是交流电机,你告诉我特斯拉是连电网的?
外面两轮电动车用的直流无刷电机,你告诉我是不是只 ...

这是语境不同导致的误解。
传统上,交流电机是指采用正弦交流电(包括50Hz、60Hz、120Hz、400Hz等)直接驱动的电机,直流电机则指直流供电的电机哪怕有逆变器,只要电机不是前述的“交流电机”就都归入直流电机范畴了。当然,以现在的电机技术来看,这种区分方法有问题,所以区分范畴的标准有变,“争议”随之产生。为避免争议,现在多直接称呼电机的细分类型,应尽量避免简单的交流、直流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