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双向导通的问题

楼主(2018-07-06):
现象:  开关电源通过二极管通过PMOS管向蓄电池充电,当开关电源断开,蓄电池电流反向流向负载,但是发现这以后PMOS管无法控制了,G极即使不加电压,这个电流通道变成一直存在了,S-->D 、 D-->S都可以流过电流

网友A:
控制pmos开关应该使用比较器产生,不能直接用电压。电池电压倒回开关电源输入端造成pmos控制端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