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户层调用spi读数据 读超过100个就出现泄露的问题,为什么

楼主(2018-07-06):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底层驱动有缺陷吧, 把具体的情况说明, 什么芯片, 什么条件下缺陷会重现呢

网友B:
内存泄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底层驱动有缺陷吧, 把具体的情况说明, 什么芯片, 什么条件下缺陷会重现呢 ...

嗯嗯 是底层驱动的问题 ,换了新版内核就好了,我查了下是旧版本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