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LIN堆栈的porting

楼主(2018-07-06):
最近花了2周时间将用于其它公司类型芯片的LIN堆栈porting到STM32中。

由于STM32F0对于LIN功能的支持有限,其中相关的设定相对而言反而会简单一些,但是可靠性可能会有些影响。

另外Autobaudrate功能也得到了验证。还是可行的。

网友A:
然后呢?能满足你应用的需求了?

网友B:
没有用过LIN,我在新唐的单片机上见过这个接口,好像跟串口共用接口的。

楼主:
从底层看LIN堆栈功能,其实还是比较精妙的,主要体现在时间的把控以及数据类型的处理上。。。

网友C:
那就是楼主已经移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楼主已经移植成功了?

从功能上看,完全满足使用要求及LIN规范。

网友D:
我很少用这个

网友E:
LIN堆栈porting到STM32中,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这个很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堆栈porting到STM32中,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对这个很不了解

Porting,传说中的移植。

这个词其实比较形象,端口、寄存器对应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Porting,传说中的移植。

这个词其实比较形象,端口、寄存器对应调整

哦哦哦哦 非常感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F:
2周时间 哇哦  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