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音频运放音量输出的调节

楼主(2018-07-06):
是调节反馈电阻好还是在输出端加上分压好?

网友A:
调整电阻好些

网友B:
电位器调整输入的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调整输入的信号幅度。

为何如此设计?

网友C:
反馈的话好像做不到零,即无声,而且一般功放也没有反馈.
输出串可调电阻以后输出阻抗就不标准了.

网友D:
板凳正解

网友E:
输入信号啊 。。

网友F:
用电位器调整输入的信号幅度

网友G:
用好点的运放,调节好运放的平衡点,5532不错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反馈的话好像做不到零,即无声,而且一般功放也没有反馈.
输出串可调电阻以后输出阻抗就不标准了. ...

你好,输出阻抗不标准,会带来什么危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好,输出阻抗不标准,会带来什么危害吗?

有反射,进而可能会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