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无线充电效率计算?

楼主(2018-07-06):
如图,是百度到的无线充电效率的测试
左手边是原线圈,右手是副线圈
为何效率是75%,从表面上来看根本不是,求解
这个75%如何来和它的功率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这东西不能信,瞎编而已。抛开电压电流数值,仅仅两个功率数值的计算结果也错了。是机器乱脑子了还是人乱脑子了???

网友B:
简单一点,输出占输入的比。

网友C:
目前无线充电这块,难点就在于充电效率不高,这块解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