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pi读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18-07-06):
spi, IO, TE, TI, EDA
各位大虾们好,我写了个应用程序操作spi设备,波特率,字节位数,模式都都设置好了,然后就测试读写,每次读一百个以上的字节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 cut here ]------------
WARNING: CPU: 0 PID: 165 at drivers/spi/spi-atmel.c:1281 0xc042c090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PID: 165 Comm: spidev Tainted: G        W       4.9.52-linux4sam_5.7 #16
Hardware name: Atmel SAMA5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ce64>] from [<c010a6c4>]
Function entered at [<c010a6c4>] from [<c0116744>]
Function entered at [<c0116744>] from [<c011680c>]
Function entered at [<c011680c>] from [<c042c090>]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c090>] from [<c0429c30>]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9c30>] from [<c0429fa8>]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9fa8>] from [<c0429fdc>]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9fdc>] from [<c042a73c>]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a73c>] from [<c042a914>]
Function entered at [<c042a914>] from [<c01b7ab0>]
Function entered at [<c01b7ab0>] from [<c01b8814>]
Function entered at [<c01b8814>] from [<c01b9600>]
Function entered at [<c01b9600>] from [<c01073a0>]
---[ end trace 4cda773338d3f6ad ]---
spidev spi32765.0: spi transfer tim
然后读10字节没问题,读完十字节后又读一百多个字节竟然没问题了,然后掉电重启,再直接读一百多字节还是这种错误,读完10字节又好了,这是为什么啊?
我的应用程序如下:代码不长求大神们看下:
fd = open("/dev/spidev32765.0", O_RDWR);

        if(fd < 0)
        {
                printf("spi open failed\n");

                return -1;
        }

        mode = mode | SPI_MODE_0;

        //SPI 模式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ODE, &mode);

        if(ret == -1)
        {
                printf("spi WR MODE ioctl failed\n");

                return -1;
        }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ODE, &mode);

if(ret == -1)
        {
                printf("spi RD MODE ioctl failed\n");

                return -1;
        }

        //每个字节多少位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if(ret == -1)
        {
                printf("spi WR BITS ioctl failed\n");

                return -1;
        }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BITS_PER_WORD, &bits);

        if(ret == -1)
        {

               printf("spi WR BITS ioctl failed\n");

                return -1;
        }

        //设置速率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if(ret == -1)
        {
                printf("set spi speed failed\n");

                return -1;
        }

     wd = read(fd, buffer, 200);

        if(wd == -1)
        {
                printf("spi read error\n");

                return -1;
        }
        else
        {
                for(i = 0; i < 200; i++)
                {
                        printf("bytes number:%d = %d\n", i+1, buffer);
                }
        }

        //              sleep(1);

        close(fd);

网友A:
把你的堆栈设置大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堆栈设置大一些试试

和堆栈有关系吗?为什么读十字节后,在读大于100的字节又没事了呢? 对不起大神我是新手,有好多不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堆栈设置大一些试试

我的堆栈默认设置的是4096, 100 应该没问题,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直接读多数据不行,非得先读几个字节才可以读很多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