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转GD32F103C8T6,寻支持

楼主:
我有个STM32F103C8T6的虚拟串口,想转到GD32F103C8T6上,请问有人可以做吗,如果收费带个价格,谢谢
直接烧录不行,应该是有要改动的

网友A(2018-07-07):
百度看看,虚拟串口  是PC电脑上用软件 把USB虚拟成串口用的。?

网友B:
打开源码,按GD32F103C8T6的移植说明修改,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会,想找大神帮我处理,我有个STM32的串口源码,有空的愿意写的,+VX.带价感谢,1351031四七四一

网友C:
你这是写论文还是做工程呢啊

楼主:
已解决,感谢各位大神围观和支持,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