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退出键显示的时间就出错

楼主(2018-07-06):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发一下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顺序:秒,分,时,日,月,星期,年;格式:BCD
uchar times[7];
//检测按键标志,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uchar flag = 0,
//确定光标位置
pos = -1;
char line1[];//第一行显示数据
char line2[];//第二行显示数据

void Show(void);//显示函数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初始化P1口中断,
P1DIR = 0x00;
P1DIR |= BIT7;
P1OUT = 0x00;
P1IES = 0xff;
P1IE = 0xff;
DS1302_Reset();//初始化DS1302
LcdReset();//初始化1602
_BIS_SR(GIE);//开启中断
while(1)
{
if(flag == 0)//无按键按下
{
Get_DS1302(times);
Show();
}
if(flag == 1)//1-修改光标位置
{
switch(pos)//判断光标位置
{
case 0: LocateXY(5,0);break;
case 1: LocateXY(6,0);break;
case 2: LocateXY(8,0);break;
case 3: LocateXY(9,0);break;
case 4: LocateXY(11,0);break;
case 5: LocateXY(12,0);break;
case 6: LocateXY(4,1);break;
case 7: LocateXY(5,1);break;
case 8: LocateXY(7,1);break;
case 9: LocateXY(8,1);break;
case 10: LocateXY(10,1);break;
case 11: LocateXY(11,1);break;
default: ;
}
LcdWriteCmd(0x0f,1);//显示光标
}
if(flag == 4)
{
flag = 0;
LcdWriteCmd(0x0c,1);
Set_DS1302(times);
}
}
}

楼主:
times[7]我又没动过,怎么会显示一个其他的时间呢?

网友B: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C:
你的程序怎么这么乱呢?flag==4怎么来的

网友D:
可以根据51的修改一下的,。

楼主:
嗯,晓得了,多谢哈

网友:
说明对参数有调整了。

网友E:
也不好确定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G:
这个有影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没有看到退出按键在哪里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修改了时间的参数了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DS1302的时间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times[7]我又没动过,怎么会显示一个其他的时间呢?

数据是怎么显示的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把硬件也上传看看

网友M:
退出键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退出按键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是不是复位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不是msp430吧。

网友G:
单步调试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请问是怎么确定功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是每次都固定的一个时间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你得首先检查是否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times[7]我又没动过,怎么会显示一个其他的时间呢?

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 ...

硬件的问题确实很复杂的。

网友M:
是不是写入了另外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