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楼主(2018-07-06):
新人求问,各位大神脉冲群测试的时候,需要用到耦合夹。耦合夹后面有些**里面说还要有退耦装置,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这个装置的有无,是否对实验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耦合夹的作用是将群脉冲信号耦合到你的信号线上面的,在测试的时候是需要在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号线一端连接着你的受试设备,另一端是一个辅助试验用来和受试设备通信的,没有退耦装置对试验结果影响不大,但可能会对你的辅助设备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最好还是有。我之前做过一次,用的杭州远方的设备,当时他们都说国内的仪器做的电压等级不够,所以就没装退耦装置,最后就把我的电脑屏幕闪坏了。后来测了一下他们产品的波形,和国外哈弗莱之类的顶级企业差不多,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小看国内EMC检测这块的实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