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RM 开发板banana pi M3

楼主(2018-07-06):
1.体验Linux手头上刚刚好有一块banana-pi,所以想试试Linux,首先在官网下载了个ArchLinux镜像和制作SD卡工具的下载路径](https://www.banana-pi.org.cn/download.html 4),先使用SD Formatter这个工具格式化SD卡,然后用Win32DiskImager来制作启动卡,接着将SD卡插入M3,连上HDMI,启动就可以看到系统启动,当然,你也可以将XXXX.img放入U盘(如果你启动卡有足够的空间也可以放入到启动卡),mount命令挂载U盘,然后将该img使用dd命令烧到mmc中(我的mmc的设备节点为/dev/mmcblk1,mmcblk0为我的启动卡),然后断电,拔掉SD卡,就可以看到系统从mmc启动。

2.下载M3的代码
M3仓库地址(https://github.com/BPI-SINOVOIP/BPI-M3-bsp.git 1),从仓库中下载代码,你可以先看REAME.md。allwinner-tools目录为bpi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build.sh为编译脚本,configure为环境变量的配置,linux-sunxi为内核源码,Makefile你懂的,rootfs为文件系统,scripts目录里面放了脚本,sunxi-pack里面有些配置,u-boot-sunxi为bootloader的源码。

3.编译
首先修改MakefileCROSS_COMPILE=$(COMPILE_TOOL)/arm-linux-gnueabi-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
NEW_CROSS_COMPILE=$(NEW_COMPILE_TOOL)/arm-linux-gnueabihf-
#NEW_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U_CROSS_COMPILE=$(CROSS_COMPILE)
K_CROSS_COMPILE=$(CROSS_COMPILE)
#K_CROSS_COMPILE=$(NEW_CROSS_COMPILE)
作如上修改,
修改NEW_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为 NEW_CROSS_COMPILE=$(NEW_COMPILE_TOOL)/arm-linux-gnueabihf-这是因为我编译的时候会报关于找不到编译器的问题。
修改 K_CROSS_COMPILE=$(NEW_CROSS_COMPILE)为 K_CROSS_COMPILE=$(CROSS_COMPILE)这是因为由于编译kernel的编译器不对造成我后面发现自己编译的内核无法运行。然后执行./build.sh这个脚本,然后根据提示的选项就可以编译了,这里我选“1. Build all, uboot and kernel and pack to download images.“,然后就静侯编译完成了。(PS:我的系统是ubuntu 12.04 64位)

4.制作SD启动卡
首先使用fdisk来对sd卡进行分区,分区的大小在scripts/dd_download.sh这个脚本中有描述

make partition table by fdisk command
reserve part for fex binaries download 0~204799
partition1 /dev/sdc1 vfat 204800~327679
partition2 /dev/sdc2 ext4 327680~end
设置分区的文件格式使用命令
mkfs.vfat /dev/sdX1
mkfs.ext4 /dev/sdX2
执行scripts中的脚本dd_download.sh
./dd_download.sh /dev/sdX
然后将SD/BPI-BOOT中的内容拷贝到sd卡的分区一中,将SD/BPI-ROOT中的内容拷贝到sd卡的分区二中,你会发现SD/BPI-ROOT中只有lib和usr这两个文件价,显然这不是标准的文件系统,所以从bpi的官方仓库哪里下载一个文件系统仓库地址为(https://github.com/BPI-SINOVOIP/BPI-files.git 2),比如我下载的是busybox-1.24.2_bash-root.tgz然后解压将内容也拷贝到sd卡的分区二中,lib和usr中的内容,我选择的是合并。最后给你们看下制作好的SD卡的目录结构

5.烧录镜像到emmc
从SD卡启动之后,自行使用fdisk mount umount dd 等命令自行将镜像文件等烧录或复制到EMMC中

6.bpi-tools的使用
[bpi-tools的说明文档](http://forum.banana-pi.org/t/how … e-kernel-image/2631 2)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BPI-SINOVOIP/bpi-tools.git
cd bpi-toolssudo
./bpi-tools -u -U
我只执行了上面三个命令,SD/100MB目录下的文件是制作启动卡的文件。
cd SD/100MB
sudo bpi-bootsel BPI_M3_720P.img.gz /dev/sdX
上面这个命令和dd_download.sh这个脚本的功能貌似一样。还可以执行sudo bpi-update -d /dev/sdX这样会自动把编译好的uImages kernel通通复制到SD卡中(这个我没有验证,你们自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