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楼主(2018-07-06):
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网友A:
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B:
标准51的话
如果没有接上拉,不正常的

网友C:
接合适的上拉,其它IO都可以驱动....

网友D:
要接合适的上拉电阻。

不明白的话就先去看下ULN2003的内部电路  和51 的IO口结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E:
ULN2003 内部的达林顿阵列, 确实是需要相当的驱动电流的. 要大的释放电流能力的管脚才能很好地驱动.

网友F:
上拉1.2K电阻即可

楼主:
啊,看来我太菜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G:
可能IO的驱动能力不足的

网友H:
因为P0口有10k电阻。

网友I:
其他的也可以驱动的。

网友J:
IO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K:
弄个光耦放在上面。

网友L:
硬件的问题。

网友M:
看看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标准51的话
如果没有接上拉,不正常的

51单片机肯定的。

网友M:
应该就是IO的差异导致的。

网友L:
这个P0口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G:
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K:
其他的IO没有电阻。

网友H:
楼主看看IO有什么不同吧。

网友J:
还是重新设计一下吧。

网友I: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标准51的话
如果没有接上拉,不正常的

51单片机的上拉电阻不够。

网友O:
就是上拉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