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看参考电压Vref的值

楼主(2018-07-06):
在哪里看参考电压Vref的值

网友A:
什么情况下?说详细点啊

楼主:
LM4F120在用AD采集时,想看参考电压Vref的值,在哪里???

网友B:
楼主用的内部基准电压还是外部的?

楼主:
找到了,结贴

网友C: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 REFON + REF2_5V

网友D:
使用内部2.5V参考电压

网友E:
ADC10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F:
ADC12CTL0

网友G:
你需要设置多大的参考电压呢

网友H:
用VeREF作为ADC的V+

网友I:
可以用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J:
将这个电源电压作为VeREF+引入作为AD的参考电压

网友K:
参考电压设置为1.5V

网友:
这个有寄存器设置的。

网友H:
外部直接接入一个电源电压

网友C:
使用内部电压,打开ADC12内核

网友G:
是内部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D:
ADC12CTL0 |= REFON + REF2_5V

网友F:
这个都有寄存器的。

网友E:
外部参考电压引脚是多大的呢?

网友K: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15 + MSC

网友J:
参考电压从VREF+

网友I:
外部电压能直接接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