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楼主(2018-07-06):
MSP430usart发送问题发送长度太短

网友A: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字符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波特率9600是不行,换快点19200就能发的多一点,再换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看下你的接收发送程序的吧,有可能是你吧数据给发送缓存的速率太快

网友B:
你的串口发送缓存的还没有将单签数据发送出去,你后边的数据有直接丢给该缓存,覆盖了前边的数据的

网友C:
你发送一组递增的数据的测试一下的就可以看出是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D:
傳送不同筆數據間 加點delay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E:
USART数据长度我这边有用到400个数据也OK的。你看一下你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你看看你的上位机程序的缓存开多大?

网友F:
发送的速度不要太快的。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发送时没有进行对发送完成标志位判断,然后呢,就像上面几位说的那样,因为发送速度太快,上一个数据还没有发送完,下一个数据又到发送缓存里了,因此数据有丢失

网友H:
你的发送程序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I:
你需要判断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了才可以的。

网友C:
除非你的fifo非常大,才能够一直发送下去的。

网友J:
看门狗设置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E:
有可能,发送过程中直接跑复位了

网友K:
楼主直接把看门狗关了不行吗?能不能发份程序我看看?

楼主:
还真是,结贴了,晚安哈

网友:
不都是8bit的字节码

网友L:
可以多个字节连续发送的。

网友M:
需要同时发送多少个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你发送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首先测试,for循环几个连续的数字

网友P:
你需要多大的发送量

网友Q: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是连续的接受吗

网友R:
没有看懂是什么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只能接收到20多个字符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O: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循环变量没有问题在正式发送。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等待发送完成。

网友L:
约定通信协议就行。

网友M:
长度太短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可能波特率有问题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usart传送字符串,用的for循环,循环30多次,上传30多个字节,可是循环变量也能到达30,可只能接收到20多个 ...

可能校验不成功,丢弃了。

网友R:
发送长度太短就多发送几次

网友P:
如果速度太快,建议使用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