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可以作输入引脚也可以做输出引脚

楼主(2018-07-06):
在tms320dm8148数据手册上里关于引脚功能的表中,我读到的信息是,在RMI模式下PIN J27(EMAC_RMREFCLK)既可以作输入引脚也可以做输出引脚。

楼主:
这意味着我可以将此引脚直接与我的以太网PHY,并且使用DM8148做时钟源吗?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DM814x系列可以设置为共用50MHz来同步RMII

网友A:
或者接收它。

网友B:
你可以将这个引脚直接连接到phy并且使用DM814x系列作为时钟源。

网友C:
DM814x系列可以设置为共用50MHz来同步RMII,看下芯片资料就清楚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个IO口的是可以进行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

网友E:
这个是需要根据相关寄存器进行设置的。

楼主:
这个需要根据需求的在相关寄存器上进行设置的。

楼主:
好,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