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后串口发的数挺就会出错

楼主(2018-07-06):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B:
对,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网友C:
是程序,我出现过,打一段时间后出错 可过了一段时间又正常

网友D:
时钟用的啥?

网友E:
楼主通过什么看出数据错了?确定是通讯的问题么

楼主:
的确是程序错了 哈哈 都是高手 看数据话当然是发到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拉

网友F:
发的数据太快了有些数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吧,呵呵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网友G:
呵呵,一般情况都是程序出错才会这样的

网友H:
这个是跟波特率的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A:
程序有bug,运行一段时间崩溃

网友I:
程序有bug,也可能是受什么干扰了导致跑飞

网友J:
你的程序数据会变成什么的

网友K:
程序中断处理数据了吗

网友L:
这个需要注意UART的波特率的合理设置的

网友G:
这个最好是UART所用的主频率是所选用的波特率的整数倍的

网友M:
有误差了吧。

网友N: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O:
这个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P:
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Q:
把你的程序上传看看。

网友R:
串口收发开始正常吗

网友S:
串口波特率要设置小一些。

网友T:
这个程序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对,程序出错了才导致通信出错吧

波特率设置的有误差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串口有吗

网友R:
传输的速度太快了,误差无法消除了。

网友M:
使用的多大的波特率呢?

网友Q:
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N:
你的串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P:
串口的硬件需要共地处理的。

网友O:
单片机的晶振选择的多大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啊,又有新的数据盖了前面的数据

波特率太快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用的是SPRINTF打了 用串口直接输出来的

跟硬件有关系。

网友T:
可能波特率有问题呢

网友S:
波特率设置多大的才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