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如下,怎么就不行呢

楼主(2018-07-06):
SAR, se, AI, FOR, AN

程序如下,怎么就不行呢。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void delay(char x);
BYTE bResult;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SAR8_SetRunMode(SAR8_FreeRun);
        SAR8_Start();

  while(1)
        {
    while (0 == SAR8_fIsDataAvailable());  // wait for result
    bResult = SAR8_bGetData();

        delay(bResult);

        LED_1_Invert();

        }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

void delay(BYTE x)
{
char y;
for(;x>0;x--)
        {
         for(y=0;y<100;y++){;}
        }
}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在程序中写的是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0);
但是我在配置中和硬件中确实P0.4所以没有成功,我该了过来:  SAR8_SelectADCChannel(SAR8_P0_4);
好了 。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A:
Designer中当进入到中断函数时,中断标志是硬件自动清除,还是要用软件清除?

网友B:
是硬件自动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