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调试怎么查看寄存器内容

楼主(2018-07-06):
CCS调试怎么查看寄存器内容

网友A:
不妨详细说说

楼主:
我用的是XDS100-V2调试TMS320C6747开发板

楼主:
仿真时怎么在CCS上查看寄存器内容

网友B:
嗯,按上图所示就好

网友C:
一般的变量的数据的查看在‘watch’中写入变量名称的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OK了,多谢大家

网友:
可以通过外设寄存器对应地址查看

网友D:
复制寄存器

网友E:
直接选中想要看的变量

网友F:
,看变量的值,直接选中想要看的变 量

网友G:
view-memary右边会出现一个存储器窗口

网友H:
有寄存器观察窗口

网友I:
可以用软件断点方式自动刷新

网友J:
可在CCS 观察窗中看到寄存器和位域的值

网友K:
通过view->registers功能

网友L:
程序段设置 断点

网友K:
CCS有观测的窗口的。

网友:
通过查看变量的方式查看所以寄存器的值。

网友J:
这个也可以串口输出的。

网友D:
右键“Add to watch window”,仿真即可查看

网友E:
右键点击 add to watch window 即可

网友H:
在Debug时,打开它,并且选择连续刷新试试

网友F:
运行之后就能看这个 变量的值

网友G:
在上边输入0x3ff000 查看

网友L:
执行程序停留在断点处,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