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两次中断函数后才跳出中断

楼主(2018-07-06):
我在使用6678的PCIE,发现PC端触发DSP的MSI中断,DSP都是执行两次中断函数后才跳出中断

网友A:
不返回MAIN函数?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看下main函数调回那个地方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嗯,我看下

网友C:
为什么是执行两次才跳出中断的?一般都是响应一次就执行一次的啦。

网友D:
这个的看下你的中断机制设置的问题的。

网友B:
会不会是设置了两个中断请求

网友E:
清除中断了吗

网友F:
就是触发了两次中断

网友G:
你的代码呢

网友H:
中断函数有问题。

网友I:
多核的处理器有问题。

网友J:
检查硬件了吗

网友K:
是偶尔执行两次中断函数?

网友L:
共享的中断向量吗

网友M:
粘贴一下配置的代码

网友N:
尝试清除硬件电路中断标志。

网友L:
是不是有其他的中断触发呢

网友E:
这个硬件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的。

网友K:
如果是每次执行两次中断函数,就是你中断源有问题。

网友F:
看看你的控制信号吧。

网友J:
是不是硬件有干扰呢

网友G:
没有代码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I: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H:
可能触发两次中断。

网友N:
这个也不好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
中断配置的几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