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按键实时改变采样保持时间

楼主(2018-07-06):
在使用内部ad采样时,ADC12CTL0控制寄存器中的SHT0是决定采样保持时间的,,现在想通过按键实时改变采样保持时间

网友A:
实时改变采样保持时间?

楼主:
也就是随时改变SHT0的值

网友B:
好像SHT0在初始化设定之后,在后面的程序中再更改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可以变更

网友D:
嗯,但是建议暂停AD

楼主:
嗯,晓得啦

网友E:
怎么改变改变SHT0的值,相当于是按键改写SHT0了

网友F:
这个可以实现的,利用按键的产生中断的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G:
通过按键怎样实现?

网友H:
不错,这个方法好,得注意中断优先级

网友I:
这个不是很简答吗

网友:
使用按键修改ADC12CTL0

网友J:
:ADCSHT0x :采样保持定时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也就是随时改变SHT0的值

就是检测到按键之后操作ADCSHT0x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好像SHT0在初始化设定之后,在后面的程序中再更改就不起作用了

重新启动ADC不行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通过按键怎样实现?

按键可以使用外部的中断。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变改变SHT0的值,相当于是按键改写SHT0了

这个是基本的思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变改变SHT0的值,相当于是按键改写SHT0了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
通过按键修改SHT0

网友Q: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好像SHT0在初始化设定之后,在后面的程序中再更改就不起作用了

这个重新修改ADC很简单吧。

网友I:
重新配置ADC12CTL0不就行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也就是随时改变SHT0的值

这个操作很麻烦吗?

网友:
SHT0_8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J:
使用按键修改里面的数值。

网友Q:
采样保持时间就是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P:
或者根据按键的次数进行判断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变改变SHT0的值,相当于是按键改写SHT0了

SHT0修改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变改变SHT0的值,相当于是按键改写SHT0了

可以使用switch进行判断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通过按键怎样实现?

或者扫描按键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