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2018-07-06):
在ram里调试 用的28027_RAM_Lnk.cmd这个文件,老是出现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编译后会生出个MAP文件,里面有资源的使用情况。根据里面的资源使用情况修改CMD文件

网友B:
CMD分配的问题

网友C:
内存的分配有无法写入的区域

网友D:
应该是CMD的问题

网友E:
.cmd文件呢?

网友F:
修改一些相关的起始地址和内存大小

网友G:
存储空间不足

网友H:
换个编译器试试看。

网友G:
更改你的cmd把该空间扩大

网友I:
存储器分配可能不正确。

网友F:
或者使用别人的CMD文件。

网友A:
修改前一定要看一下datasheet里面的“memory maps”。

网友E:
是不是分配的问题

网友B:
把常用的数据放在data
把常量及数据表格放在code
把不是经常用的变量放在xdata

网友D: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C:
应该是CMD文件或者GEL文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J:
影响程序的正确执行

网友H:
这个是仿真的,不用下载,是不是仿真有问题呢

网友K:
28027_RAM_Lnk.cmd把这个文件随便改个名字就行了,我试过无数次的,这个貌似是CCS里面的一个BUG

楼主:
当然,可以独立用单片机和USB接口芯片开发固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