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8

楼主(2018-07-07):
AD18双击焊盘显示信息,修改后按什么按键可以直接关闭啊~~~急,在线等~~~

网友A:
都用18了?够时髦

网友B:
你应该把AD18使用本地资源汉化菜单了,这样就好查找了

网友C:
按返回键应该可以吧

网友D:
直接回车,你这个是电脑的分辨率不够,下面的确认按钮没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