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8

楼主(2018-07-07):
AD18双击打开焊盘信息修改后,如何快速关闭。回车不行了啊。esc也没用,只能点X么?

网友A:
我也是今天才开始用AD18正版呦。设置完回到主窗口随便点一下这个窗口就自动收回了,这个窗口我是或左/或右靠边不能悬浮状态,我也是摸索着边学边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