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ID输出量如何转变成PWM的占空比?

楼主(2018-07-07):
最近在做BLDC控制器,打算使用速度环PID算法。对于速度环,给定速度是通过采样0-5V,对于单片机的0-0xfff,然后把这个数值转换成电机速度0-3000 r/min。电机的实际转速可以通过霍尔传感器计算,也把它转变成r/min的单位,这两者输入到PID算法,那么输出量应该增加/减少 XXX r/min,那么怎么把这个单位换算成PWM的占空比呢?

网友A:
我没具体做过,但好像是,
理论上
这个可以随意定,然后就是调整参数的问题了

网友B:
计算结果就是 占空比, 乘以 pwm 的周期就可以放到占空比寄存器里, 注意边界限制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