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用pyinstaller打包的exe不能运行的么?

楼主(2018-07-07):
如题

用python基于wxpython写了一个图形软件,使用直接运行脚本软件没有问题。
但是用pyinstaller打包成exe之后提示no module named _adv 很奇怪的错误。。

pyinstaller的 -F, -w, -c, -D, -d参数都使用过了,还是不行。

试了一些手段,只定位到wxpython只要用来wxRichTextCtrl控件打包的exe就会出这个错误,不用这个控件打包的exe就没这个问题
直接运行python脚本的话,加不加这个控件都是可以的。现在很头疼

不知道有没有同样遭遇的。。。指点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啊。没看到你的贴,不好意。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啊。没看到你的贴,不好意。最后怎么解决的?

哦,好久了
当时奇怪的是python直接运行没问题;exe运行的时候,命令行的debug信息提示缺少包。

感觉是pyinstaller的bug。。。

解决办法是:
1、在自己的项目里import wx._adv, wx._html

2、如果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到wx的包的目录中修改richtext.py文件,在该文件中
import _adv, _html

网友B(2018-08-21):
目测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