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分享】给ili9488,RA8875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方案

楼主(2018-07-07):
【分享】给ili9488,RA8875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方案

说明:
1、emWin底层中最重要的一个优化就是16bpp绘制,特此为其增加DMA加速,已经支持RA8875和ili9488。
2、使用中务必将emWin任务设置为除了空闲任务,统计任务以外的最低优先级,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发挥DMA的优势,CPU可以解放出来处理其他任务。

操作说明:
1. 所有界面支持按键操作
(1)K2按键用于控件焦点的切换,切换时,所选择的控件会出现浅色边框
(2)K3按键用于进入下一个界面
(3)摇杆的OK键用于选择相应控件后,触发控件所对应的的操作。

2. 如果使用电阻触摸操作的话,请运行V5开发板emWin教程第三章中的触摸校准程序,此程序会将触摸参数保存到EEPROM中,然后再运行此工程即可。电容屏无需校准。

3. 采用触摸方式操作界面时,如果进入到没有按钮控件的界面时,可以点击屏幕中间部分进入下一页。
4. 界面大小自适应主流分辨率,比如480*272,800*480,480*320。

注意事项:
RTX版的例子使用MDK4.74,其它uCOS-III和FreeRTOS不限制,只要支持F407即可。

例程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HJKum0_oUfgWem5DHAtzw 密码:93vc

效果:

网友A:
这个方法666,这样就不会影响CPU运行其他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