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 FOC2.0中RevPark_Circle_Limitation中关于circle_limit_table的制作求...

楼主(2018-07-07):
   首先,从电流环出来的Ud,Uq可能会使得电压矢量过调制,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ST给出了具有物理意义很明确的计算方法,就是把矢量按比例拉回来,如下图:

那么,在具体实现的时候,ST的算法如下:

问题: 算法中的circle_limit_table是如何制作的?? START_INDEX又是如何确定的??
    [注]:如下是调制比为0.89以及0.91是的两个表

楼主:
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没做过,不懂得怎样帮你。想问下,你的套件是ST公司的?还是自己设计的?

楼主(2019-12-27):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懂得怎样帮你。想问下,你的套件是ST公司的?还是自己设计的? ...

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