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2.0如何实现长距离传输,大家知道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8-07-07):
usb2.0如何实现长距离传输,听说可以转成RJ45,但找了几个方案都是带mac的,不是为了实现USB远距传输的

网友A:
你好,实现高速USB2.0远距离传输,芯片的话可以用CH317L,支持100米以上的网线传输,或者6千米以上的光纤传输。也就是通过网线或者光纤为传输介质,支持交换机穿透,也支持同时支持延长两个IO口。无需驱动,即插即用。
如果是产品级的话,可以直接购买USB2.0延长器,网店上到处都是。

网友B:
长距离传输,是多长?  如果是10米20米这种可以使用HUB芯片做延长  如SL2.2s  SL2.1A, FE1.1s, GL850G 这些HUB芯片都可以的  太长的话就不行了,太长的话就需要通过网络线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