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前辈:ME2149做5V升12V的线路布局

楼主(2018-07-07):
微盟ME2149芯片,4V输入,空载正常,输出12V。出现的故障是:
1、接入数字负载,0.16A以下正常,加到0.17A时,输出跌落到4.xx伏左右,输入电流暴涨至2A多.(芯片标称性能达到8W输出
2、接纯电阻负载时没有声音,换接FOTEK的12V漫反射开关时,出现明显高频啸叫声,估测声音频率15kHz以上。
上面故障在我的布局中出现,但是Demo模块就没有,布局布线都是近似的。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感谢!

原理图:

我的布局:

正常Demo板的布局:

https://www.pwchip.com/article/18.html DC-DC非隔离开关电源的PCB布局设计 这个链接,进修一下PCB布局

网友A:
GND布局0分。。。

网友A:
他们的也不好。
你的更糟糕。

网友B:
电感互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也不好。
你的更糟糕。

谢谢回复 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学那些书或者资料啊~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互换下试试

我拆了它一个试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C:
用升压芯片CN5120。

网友C:
附CN5120技术说明书。

网友D(2020-04-09):
VDD怎么接VOUT了?那VIN在哪里?

网友E:
学习学习了,有没有文件上传呀,楼主

网友F: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请问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G(2020-09-10):
电路都画错了,认真对比一下电路,还有电源输入用VIN,别用VOUT容易搞错

网友H:
二极管必须是肖特基,否则就是你这个现象!采用SS14之类就可以了,不能是1N4007普通或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I:
PCB设计,一看就是新手
1,红色圈的为地,为电源功率地PGND,要宽大,,ME2149的1脚看规格书是NC,NC实际IC封装时可能是由其他功能的,只能悬空。
2,黄色横线,3脚打孔接到VIN
3,粉色的,SW或者LX是开关脚,不能跟FB信号反馈脚的电路靠近,要尽量原理,会干扰输出稳定
4,电感器感值可以小点,4.7UH这样,
5,输入和输出各加一个0.1uf,滤高频。
重新设计一下,应该问题都可以了

网友J:
正极输出打了好几个过孔,可是最最重要的GND,你却那么抠门。

网友J:
另外,你的原理图与测试版原理图好像不一致。5脚6脚的接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