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从51开始的DIY经历(初心不变,会一直更新...)

楼主(2018-07-08):
不想重新开一贴,就把原来的《...51之后该如何》改头换面,做成一个自己的"集成"分享帖。以后有自己做的东西都会往这里帖的,旨在交流

@通宵敲代码 :卖保险去,是吧,O(∩_∩)O哈哈~
别问了,51之后就转行吧,哈哈哈哈

楼主:
马上更新洗耳恭听各位大大的交流和指点哦

楼主:
回忆下,这是原来第一次自己焊洞洞板时的拍的,是一个ds18b20采集和64位光刻ROM读出的小东西:

楼主:
这是到现在做的最失败的作品,没有之一,用学校雕刻机雕的,也是雕刻水平和经验值还不够啊,本来想做个ADC转换和485通信的,结果就这样了:

@21ic小喇叭 :谢谢打赏,谢谢支持,太豪了,第一次感觉到21ic钱包是真实存在的,O(∩_∩)O哈哈~
@blust5 :是啊,雕刻是线宽没把握好,有的只有头发丝一点粗,搞两下就接触不良了,还有的直接雕刻没了,再加上焊盘也雕刻小了,直接有的元件都焊不上去,焊也只沾着一点点,刻针选大了,O(∩_∩)O哈哈~
看前面感觉还不错啊!看了后面那么多线,才知道原来真的“失败”了。。。
直接以杯具收场

楼主:
后来决定还是从小做起,先不要搞得复杂了,先把温度采集做个PCB,要的是可行性和稳定性,于是也开始学习PCB画板布线,这时我还没有使用AD的,用的是DXP2004,之前学过点后面基本记不得了,基本也是现学现卖,好在没犯什么很严重的错误导致整块板子废掉那种,错误也有就是把USB电源的网络标签放反了,导致割线,废话不多,上图:

楼主:
这是原来还在学校时就一直想做的计算器,现在也干脆不在实验板上弄了,为了熟悉PCB布线也把它做成PCB吧,于是就有了下图:

楼主:
这是前段时间做的12864显示诗词可用按键控制和上位机发送命令控制,也是开始使用AD画图之后第一次用AD画板,可以先先介绍一下,液晶屏是用的带字库的,显示字符方便倒是方便,就是画图和反白有问题,为此我还在论坛上发帖问过呢,以后坚决不用,还是自己写字库好,就是我用的STC89C52撑不住啊,现在才4首诗只往里写了3首,程序存储空间和ROM已经放不下了;按键是抬起执行(显示滚动和开背光和蜂鸣器),所有任务都交给定时器来分配,不死循,但是有一个问题:开启串口接收中断后显示刷新时间被拉长了。上图吧,完整的代码就不放这儿了,太占地方,放个片段
/*********************************************
FunctionName: pomeDisplay
FunctionInfo: 诗词显示函数
Input:        no
Output:       no
注:如果想要整屏向下移动->改变行数(行++)DisplayWhere(gFlag.gKeyRow +1,gVerse1.firstVerse);
   但这种做法不好;于是想了第二种方法->不改变行数 改变显示内容
   就可以向上翻,把下面的也显示出来
**********************************************/
void pomeDisplay(void)
{
  switch(gFlag.gKeyPage)
    {
         case 0:   //第一页->诗名
           {
            DisplayWhere(1,gTitile.firstPoetry+16*gFlag.gKeyRow); //&a+16和a+16一样的效果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1)) //若是改变诗的首数需改变这个宏
                  {
                   DisplayWhere(2,gTitile.secondPoetry+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2))
                  {
                   DisplayWhere(3,gTitile.thirdPoetry+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3)) //向上翻显示时不加边界检查 不需要显示那行会显示垃圾内容
                  {                                                                 //也就是现在4首诗按下第二次下键后第四行便要为空移到上行
                    DisplayWhere(4,gTitile.fourthPoetry+16*gFlag.gKeyRow);
                  }
                break;
           }
         case 1:  //第二页->诗句
           {
            if(ZERO == gFlag.gTitleCnt)         //第一首
                  {
                   DisplayWhere(1,gVerse1.firstVerse+16*gFlag.gKeyRow);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1))
                     {
                          DisplayWhere(2,gVerse1.secon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2))
                     {
                          DisplayWhere(3,gVerse1.thir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3))
                     {
                          DisplayWhere(4,gVerse1.fourthVerse+16*gFlag.gKeyRow);
                         }
                   break;
                  }
                   if(ONE == gFlag.gTitleCnt)         //第二首
                  {
                   DisplayWhere(1,gVerse2.firstVerse+16*gFlag.gKeyRow);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1))
                     {
                          DisplayWhere(2,gVerse2.secon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2))
                     {
                          DisplayWhere(3,gVerse2.thir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3))
                     {
                          DisplayWhere(4,gVerse2.fourthVerse+16*gFlag.gKeyRow);
                         }
                   break;
                  }
           if(TWO == gFlag.gTitleCnt)         //第三首
                  {
                   DisplayWhere(1,gVerse3.firstVerse+16*gFlag.gKeyRow);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1))
                     {
                          DisplayWhere(2,gVerse3.secon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2))
                     {
                          DisplayWhere(3,gVerse3.thirdVerse+16*gFlag.gKeyRow);
                         }
                   if(gFlag.gKeyRow <(TITLE_NUM-3))
                     {
                          DisplayWhere(4,gVerse3.fourthVerse+16*gFlag.gKeyRow);
                         }
                   break;
                  }
           }
         default:break;
        }

}

代码应该能再优化的更精简的,只是现在工作之余一直没有时间再去看它了,说明自己做东西还是第一次就想好做好,后面你再不会来改了

楼主:
欢迎各位前辈指点和交流,洗耳恭听,51之后,该如何?

网友A:
上班挣钱!

楼主:
已在努力上班了就是现在还有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到底偏硬还是偏软好,也是纠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在努力上班了就是现在还有问题也是老生常谈的到底偏硬还是偏软好,也是纠结啊 ...

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看行业、工作岗位需要,先确定你要在哪个行业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看行业、工作岗位需要,先确定你要在哪个行业混? ...

是是是,这个确实要看工作需要了,毕竟现在只能算个入门初级水平,差太多了,所以才想用业余时间学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是是,这个确实要看工作需要了,毕竟现在只能算个入门初级水平,差太多了,所以才想用业余时间学点什么 ...

我说的是实话,盲目的学习没有什么用,每个人的精力很有限,每个人从事的行业、分工又越来越明确,在既定的方向上深入后再扩展,才能有所作为,如果一直是泛泛而学,什么都知道,什么又都不精,最后是什么也不是。还有个误区就是只专不博,中兴跳楼的那个就是例子,四十多岁了,只会在中兴那个公司的那个岗位上做事,一旦人家不需要了,他就亚历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实话,盲目的学习没有什么用,每个人的精力很有限,每个人从事的行业、分工又越来越明确,在既定 ...

这个是真心话,不能自己把路越走越窄,最后走死胡同里,这样就没意思了,受教了

网友B:
挺好,我可以推荐一下open.21ic.com 公开课板块
各路大神带你飞

网友C:
51 之后继续 51,学无止井,把它做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我可以推荐一下open.21ic.com 公开课板块
各路大神带你飞

好的,我会去看看的,给各位大大捧捧场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 之后继续 51,学无止井,把它做精

说的很专业,很执着,我喜欢,O(∩_∩)O哈哈~

网友D:
现在很专业了,过程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专业了,过程很重要

向各位前辈学习,还记得我的实习鉴定上老板给写的理论较差,这也是我的动力之一啊

网友E:
51->32->LPC->DSP->FPGA->linux
51->32->LPC->各种MCU
51->32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32->LPC->DSP->FPGA->linux
51->32->LPC->各种MCU
51->32 ->linux

说的精辟简洁,嗯,我会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来的

楼主:
是啊,要生活啊

网友F:
学linux走驱动开发,然后可以深入某一个模块的协议学习,如usb、sd卡、emmc、sensor。

网友G:
学以至用。学习完,要应用,要用得精,才有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linux走驱动开发,然后可以深入某一个模块的协议学习,如usb、sd卡、emmc、sensor。 ...

是的,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以至用。学习完,要应用,要用得精,才有活路。

是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最近在DIY一个东西,等做好会贴出来与各位交流

网友H:
精而博,专研一个同时,视野必须放宽。俗话说的,既要低头走路,又要抬头看路。

网友I(2018-11-28):
学以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而博,专研一个同时,视野必须放宽。俗话说的,既要低头走路,又要抬头看路。 ...

说的对,要有主干也要发展枝叶

楼主:
欢迎多来此贴看看,我后面还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和项目拿上来和各位分享的

楼主:
回忆下:这是10月份帮朋友做的一款基站温湿度控制器,MCU采用STC15W408AS,支持STC,当然更多的是用惯了51,下班画板子下班码代码,还是很怀念的,废话不多,上图

顺便提下,最后一图左边两个指示灯就是我之前发过的一帖“一个IO如何控制两个LED”,当时也讨论的很热闹,各位大大都各支奇招,有兴趣的坛友可去看看,O(∩_∩)O哈哈~

楼主:
接着回忆:这是(应该说)上个月的东西,朋友非要我抄板,我说发出去抄吧嫌贵,我说我抄也可以就是慢点,有时间就画两根,朋友说没问题,等得起我,是不是闲的???慢慢的还真抄了个机械键盘PCB

网友J(2019-04-14):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该怎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该怎么应用

建议层主多看看你所使用的超声波模块说明书,厂家都会有详细的操作说明的,一般使用的就是超声波回声探测方法,检测一个电平时间,然后再和声速换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前段时间做的12864显示诗词可用按键控制和上位机发送命令控制,也是开始使用AD画图之后第一次用AD画板 ...

这个12864屏弄得挺好的,楼主是用那个字模软件呢,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12864屏弄得挺好的,楼主是用那个字模软件呢,可以参考

我偷懒了,用的自带的库,2K的空间消耗不起啊^_^

自带的库就是方便

楼主:
更新上个月参加论坛的DIY活动->自制PIC开发板:有兴趣的坛友可去DIY赛看看

网友L(2019-09-23):
感觉制板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制板好复杂

兄弟,又看到你了,学下就好了

网友M(2019-12-26):
做的越来越好,值得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的越来越好,值得学习呢!!!

惭愧,快一年没DIY自己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