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求助 XC3S1200E内核电压问题

楼主:
       我设计的一块板子,内核电压为1.2V,VCCO电压为3.3V,VCCA电压为2.5V。供1.2V的内核电压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为0,感觉肯定不正常。掉电后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下电源芯片输出的电阻,阻值大概为100欧姆左右。按照理论计算,芯片的输出电流应该为100mA,和FPGA的内核需求电流基本一致。板子上电时,我只施加了内核电压和VCCO,VCCA的2.5V没有上电。难道内核电压受到VCCA的影响吗?如果不是,我应该从那个方向查找原因。       请各位赐教。

网友A(2018-07-08):
还是要看看原理图    重点看看各路电源之间的关系    是否有上电顺序控制

网友A:
比如一级没起来  另一级就无输出     这种设计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看原理图    重点看看各路电源之间的关系    是否有上电顺序控制

没有设计上电顺序控制。板子2.5V那一个电源芯片漏焊了。造成2.5V也就是VCCA没有加电。但是按道理不会影响内核1.2V那个回路啊。现在是3.3V正常,1.2V回路电源芯片输出电压为0。2块板子都是这样,感觉上是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设计上电顺序控制。板子2.5V那一个电源芯片漏焊了。造成2.5V也就是VCCA没有加电。但是按道理不会影响 ...

内核电压1.2的静态电阻100欧很正常
建议将图贴出来  或者重点检查1.2V输出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电压1.2的静态电阻100欧很正常
建议将图贴出来  或者重点检查1.2V输出电路设计 ...

     上面就是1.2V的电压部分,板子我也检查过了,钽电容没有焊反。实在想不同问题出在那里?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网友A:
从电路图看   没任何影响      建议先焊接电源   然后测试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看   没任何影响      建议先焊接电源   然后测试输出电压

拆掉FPGA重新后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FPGA重新后测量吗?

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