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8在编译时出错,编译版本是否有要求,电脑win7,

楼主(2018-07-08):
PICC\9.81\bin\picc.exe undefined identifier "TRIS"

#include<pic.h>
#include<htc.h>

#include<pic12f508.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ON                GP0                        //LED灯闪烁控制脚第7脚

void InitPort (void)    /*********继电器/传感器端口初始化函数**********/
{

        TRIS = 0;              /*设置输入输出位,当设置位为“1”时为输入,设置位为“0”时为输出*/

        OPTION = 0x00;            /*OPTION复位值为:0xFF */

}

/*****延时毫秒级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_Time)
{
   unsigned char t;
   while(Ms_Time--)
   {
     for(t=0;t<165;t++);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detAdres;
        unsigned int i=0;

        Delay_Ms(20);

        BZ_H=1;
        BZ_L=0;
        LED_ON=1;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while(1)
        {

                LED_ON=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LED_ON=1;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

}

网友A:
你看看头文件里TRIS有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头文件里TRIS有没有定义

头文件里面没有TRIS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文件里面没有TRIS定义

那编译肯定通不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