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怎么实现接收32位浮点数

楼主(2018-07-08):
我使用的设备返回数据是32位浮点数,但是我发现28335的SCI的SCIRXBUF是16位的?怎怎么破啊?我想把数据接收为字符串,这样可以么?连续发送只需要关闭中断,连续接收也是么?

网友A:
SCI BUF是16位的    最终发送还都是用的字节

网友A:
只能将数据处理了  然后分成多个字节    高速小数点的位置

网友B:
用 16进制数,  当成 8 位数据收发,  SCI 只能传递 8位数据.
传递多个字节后在拼起来.
可以用 union 方式拆分, 不管它具体数值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