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频率特性曲线!

楼主(2018-07-08):
晶振的频率特性曲线,几乎任何一本模电教材都会提到的,形状如下:

这个曲线是怎么来的?
教材是先给出晶振的RLC等效电路,根据这个电路得出其阻抗表达式,然后就可以画出这个图了。

本贴中,站在更高一点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重点是对此曲线的形状进行推广,得到更一般的形状!

严格的推导方法很复杂,很多人看了公式会晕,那我们采用小朋友画画的方式,由简到繁,慢慢提高难度。

楼主:
首先来看电感的阻抗特性:

如上图所示,绿圈表示零点,绿×表示极点。
由图可见,电感元件【内部】零极点的个数为0,零极点的位置非常特殊,在两个极端点处--0和∞!零点个数=极点个数!

楼主:
电容的情况和电感相反:零点在∞远,极点在原点,零点个数=极点个数:

楼主:
继续

请注意观察演变的规律!!!找到规律后就可以直接写出复杂电路的零极点分布,以及X的频变规律了。
晶振只不过是个特例而已,泛音模式也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找到规律以后,下面两个X-W图自己直接画出来:

网友A(2021-01-25):
看着跟那个 BigNot 有点像咧。
晶振 的等效电感很大,可达 亨利 级,Q值比线圈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