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是Xilinx 的Zynq-7000 SoC 好还是altera 的fpga soc好?

楼主(2018-07-08):
是Xilinx 的Zynq-7000 SoC 好还是altera 的fpga soc好呢?

Zynq®-7000 SoC 系列集成 ARM® 处理器的软件可编程性与 FPGA 的硬件可编程性,不仅可实现重要分析与硬件加速,同时还在单个器件上高度集成 CPU、DSP、ASSP 以及混合信号功能。Zynq-7000 系列包括单核 Zynq-7000S 器件和双核 Zynq-7000 器件,是单位功耗性价比最高的全面可扩展的 SoC 平台,可充分满足您的独特应用需求。

Intel 的 SoC 系统结合了以 ARM 为主的 HPS 架构处理器,周边及内存接口与使用高带宽互联骨干结构的 FPGA 无缝接合。 DE10-Nano 开发板同时也配备了高速的 DDR3 内存、模拟数字功能、以太网络以及更多令人兴奋的应用功能。

网友A:
我一直用xilinx的     应该各有利弊吧    xilinx工业中用的比较多

网友B:
我以前用Altera的。不知道怎么的,自从Altera被Intel收购后,好像就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我现在投到Xilinx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Altera的。不知道怎么的,自从Altera被Intel收购后,好像就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我现在投到Xilinx了 ...

相互学习 啊

网友C:
都用过,因为altera用的人少,所以很多坑需要自己去填,不过都是软件方面的事情;
从硬件芯片上来说,altera arm soc要强于zynq

网友C: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对芯片的性能和设计合理性要求高,而且觉得你在软件和系统开发比较强悍的话,那就选择altera soc;
否则,请选择zynq

网友C:
其实 altera arm soc本可以比zynq做的更好,根本原因就是推广不利,市场没打开,要不然还真没zynq什么事情!zynq:我产品上用的是黑金的AX7021,学习时用米联的开发板
altera arm soc: 产品上用的是骏龙boarx系列   学习开发板用的友晶的de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 altera arm soc本可以比zynq做的更好,根本原因就是推广不利,市场没打开,要不然还真没zynq什么事情 ...

多谢!
ZYNQ7100应该是比较理想了,ARM core也是1G双CPU了。
Altera自从被Intel收购,这一年都不知道干了些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ZYNQ7100应该是比较理想了,ARM core也是1G双CPU了。
Altera自从被Intel收购,这一年都不知道干了 ...

zynq7100,样品价,找代理商,价格太高,用不起,如果找贸易商,虽然可以在2000以内买到,但渠道具有风险性!因为市场上,不少人收购二手货或者坏了的,实现鱼龙混杂,贸易商如果卖给你100片中有5片是完全坏的,而他收来的坏的只要几十块钱,那他也赚爽了!

zynq芯片架构的弊病,其实我很推荐ALTERA的soc,因为他的软件bug,我已经一路挖过,虽然艰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zynq7100,样品价,找代理商,价格太高,用不起,如果找贸易商,虽然可以在2000以内买到,但渠道具有风险 ...

收到!

网友D(2018-11-19):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xilinx的     应该各有利弊吧    xilinx工业中用的比较多

学习了,现在有可用的国产器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现在有可用的国产器件吗?

有    可能是spartan级别的

网友E:
zynq价格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