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方向的事!!!!

楼主(2018-07-09):
最近听说APPDESIGNER要取代guide,大家怎么看?

请大家讨论一下方向问题!

网友A:
其实这个APP就是GUI的概念,是MATLAB转型中的问题,为了更加方便使用,之前都是需要使用命令调出来GUIDE的,现在为了方便,更容易上手,好多东西都变成菜单栏的按钮了,比如之前绘图,要掌握不少plot函数,现在不用了,2017版,2018版已经变成菜单按钮了,只需要选中你要表现的数据,然后单击对应的绘图按钮,自动帮你输入函数。同样,也支持原来通过函数编写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