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定时器 PWM输出 能不能产生这样的波形

楼主(2018-07-09):
周期相同,占空比不同,相位不同

主要是相位我不知道怎么错开。

周期比较小,一个周期只有1US,我试过不能用不同定时器延时得到。

能不能单纯用定时器实现,做过的朋友给个想法!

主从模式,初始值调整相位是可以的,已调试成功

换了新版本不知道怎么结贴了。。。。

网友A:
我给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三个定时器,分别设置重装值都一样,即频率一样,然后设置不一样的初值,相位不一样,分别设置比较值,用做PWM输出。然后用一个外部触发同时打开几个定时器,同时输出PWM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可以随便用,网上的说法也都看了,就是看不明白,也做了实验,就是出不了波形!你给说下方法呗! ...

你先做一下定时器的同步触发,这个有例子,触发前的初装CNT就是相位.
一主两从的定时器配置

网友C:
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

是这样滴,主要还是这个相位差,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很好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滴,主要还是这个相位差,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很好实现!

占空比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

固定的,图中就是三个波形,各自固定占空比,相同频率,只是相位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的,图中就是三个波形,各自固定占空比,相同频率,只是相位不同! ...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一个定时器来进行定时,不同时间来切换控制不同的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一个定时器来进行定时,不同时间来切换控制不同的GPIO ...

那要用到中断,中断太频繁,CPU干不了其他事儿了,再说,周期只有1us,估计进进出出中断时间用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如果不闲浪费用三个定时器的同步方式肯定可以,相差任意可调

网友D:
改用FPGA就简单了。

网友E:
不清楚具体频率是多少,
不好妄言,
如果是低频的话,肯定没问题,有I/O模拟都行,
频率太高的话就不敢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闲浪费用三个定时器的同步方式肯定可以,相差任意可调

定时器可以随便用,网上的说法也都看了,就是看不明白,也做了实验,就是出不了波形!你给说下方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FPGA就简单了。

你这说的真是大实话!可惜FPGA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清楚具体频率是多少,
不好妄言,
如果是低频的话,肯定没问题,有I/O模拟都行,

周期1us 频率1MHZ啊,IO模拟不好实现,特别是短脉冲那个

网友B:
fpga也行,这个用cpld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三个定时器,分别设置重装值都一样,即频率一样,然后设置不一样的初值 ...

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做一下定时器的同步触发,这个有例子,触发前的初装CNT就是相位.
一主两从的定时器配置
...

想法不错,我刚找到BSP包中一主两从的例子,正好看到你建议,明天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也行,这个用cpld更合适.

不会啊。。。

网友B:
可以学一下,代码不会很长,调试费些周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

    用个STC单片机,里面定时器可以直通IO,好像不用开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个STC单片机,里面定时器可以直通IO,好像不用开中断。。。。

那样需要同步信号和处理很麻烦

网友G:
三个定时器,后两个输入为第一输出且模式为oneshort

网友H:
做过周期i相同,站空比不同,相位的没做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周期1us 频率1MHZ啊,IO模拟不好实现,特别是短脉冲那个

1MHz用定时器的PWM也侧不多了,
别的功能都好说,就是相位不确定好不好使,
实在不行就直接用查表做相位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先做一下定时器的同步触发,这个有例子,触发前的初装CNT就是相位.
一主两从的定时器配置
...

采用主从模式,初始值调整相位,这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J:
第一路IO肯定没问题,假设为定时器1;第二路:定时器1溢出触发DMA设置定时器2溢出时间,记得到时间相位,然后定时器2溢出触发第二个DMA搬运IO寄存器配置,翻转第二路IO,依次类推。思路DMA链,时间长和IO输出值做成数组,时间触发DMA依次搬运。关键点:相位精度:3个主频时钟应该能做到,即1%需要300M主频率。低一点的话M4:200M应该精度差点。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J:
你之前应该用中断做的吧?时间肯定来不及的,必须DMA

网友K:
以前调过PWM波 不清楚原理 波形幅值相同 波形不同出来就是调制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真是大实话!可惜FPGA不会

用PLD芯片,实在不行用74系列搭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路IO肯定没问题,假设为定时器1;第二路:定时器1溢出触发DMA设置定时器2溢出时间,记得到时间相位,然 ...

你这个太复杂啦

主从模式,初始值调整相位是可以的,已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之前应该用中断做的吧?时间肯定来不及的,必须DMA

主从模式,初始值调整相位可行

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网友L:
我产生1us的中断来切换IO状态发现程序占用的时间都远远超过1uS了,看来这事需要用FPGA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产生1us的中断来切换IO状态发现程序占用的时间都远远超过1uS了,看来这事需要用FPGA来做。 ...

不用的,定时器PWM就可以了,不用CPU参与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用的,定时器PWM就可以了,不用CPU参与

那怎么随意的切换相位啊,我记得PWM相位只有两种还是三种模式来着。

网友L:
引用 网友L:
那怎么随意的切换相位啊,我记得PWM相位只有两种还是三种模式来着。

已经看到了,看帖太不仔细了。

网友M:
话说楼主有没有源码 来一个

网友N:
请问楼主最后用几个定时器实现的啊

网友O:
我觉得用三个基本定时及就能做

网友P:
可以肯定的是 能产生 可以用一个产生也可以用两个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