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2dw7温补型稳压管第3个极的作用?如何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9):
楼主图中左边接地的电路是2个2DW7,而不是一个2DW7中的3脚接地。

网友B:
你原理图中根本就没有3脚。。。
大概实际产品也大多不引出这个脚

网友C:
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两个稳压二极管串联使用就可以

楼主:
谢谢以上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