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供电、电池供电,如何切换

楼主(2018-07-09):
供电都是15V 8A左右。
要求DC供电时,电池不供电。DC不供电时,电池供电。
用PMOS调了调,因为体二极管在,有点麻烦。而且电流比较大,几十mΩ的 mos管发热也会比较严重
一时想不出好点的电路 和方法。
请教坛友。

网友A:
DC座就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座就有这个功能啊。。。

用的不是DC座,用的是航空插头。没有办法。

网友A:
你的负载对供电有连续性要求么?如果可以断开一瞬间之后再接通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如果需要连续输出无间断的话,就是把三个都接在一起。。。
可以参考下UPS的方案。

网友B:
DC挂几个二极管并联,电池用pmos,mos的gate是dc分压来控, 8A真是会热。。。这不是电路原因,是mos管要大大电流的。。要散热。。

网友C:
要么用大电流的MOS管,要么用继电器切换(不用MCU控制)

网友D:
pmos管的导通电阻本来就大,换用NMOS,再说了二极管可以多并几个,mos管也可以

网友E:
mos管加散热片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