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电路采集
电流检测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或霍尔传感器,直流电压也有隔离传感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9):
有无内部AD?

网友B:
你这要求不明确,采样周期,精度要求什么都没有

网友C:
这个你要说清楚是交流还是直流的吧...电压好处理电阻分压做数据处理就好,电流100A的必须要用互感器了。把100A变成小数据做处理就好。精度的话还需要自己考虑

网友D:
电流这么大可以参考电表的设计  用锰铜片

网友A:
电压用电阻分压,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