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 地址为何不匹配

楼主(2018-07-0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5027371\QQ\WinTemp\RichOle\LFSG)09%$%}@JH]TRR`5INW.png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460).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这些都是试过了,连接方式,都检查几次。还是不行

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试过了,连接方式,都检查几次。还是不行

是不是坏掉了?

没那么容易坏。你怎么供电的?下载口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容易坏。你怎么供电的?下载口怎么接的?

通过电脑供电的,设置为5V供电,已经用很长一段时间了,突然不行。下载口正常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电脑供电的,设置为5V供电,已经用很长一段时间了,突然不行。下载口正常连接的
...

换个板子试试呢

网友B:
这个下载器使用专门的烧录软件就是会经常这样,多见不怪,注意MCU选型一定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下载器使用专门的烧录软件就是会经常这样,多见不怪,注意MCU选型一定要对应 ...

说的很正确,断开放置两天,结果好了。当然IC选型一定要对。而且位置放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