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制作40W晶体管Hi-Fi功率放大器的原理

楼主(2018-07-09):
制作40W晶体管Hi-Fi功率放大器的原理

     该放大器在较高的输出下能保持高保真的素质,可以对4Ω/8Ω的负载提供2×73/44瓦的输出功率,失调电压小于土40mV,输入阻抗为100KΩ,谐波失真小于0.015%,互调失真小于0.02%,频率范围为10Hz一30kHz(土2dB),信噪比在100mW输出时大于72dB。

  电路原理

  这里只给出其中一个声道的原理和制作过程.图l是其电路原理,输入信号由晶体管T1的基极引入,T1和T2构成差分对,T3作为T1、T2的恒流源.T1的输出直接用于驱动T4,T4和T5构成串联管对,T4、T5的恒流源由T6、T7构成。

  晶体管T8和T9用作二极管,它们的作用是对晶体管T10和T1l进行温度补偿.T10、T12、T14和T11、T13、T15分别构成两组三重复合晶体管。这样,一旦T10或T11的VBE有微小变化,即可引起输出电流很大的变化.由于输出使用了复合晶体管,所以通过T4、T5的电流可维持在较小的值(约6mA)。
  线圈11的作用是防止当输出接上容性负载时引起的对放大器的干扰.输出至喇叭间串接了一个保险丝,一但喇叭有承受直流压降,保险丝就会熔断以保护喇叭。放大器的增益由(R7+R8)/R8决定,这里约为22。电路使用双电源供电。
  首先焊接电阻和电容,然后焊接晶体管,注意T12和T13应使用合适的散热片.L1由20# 标准线在电阻R20上绕20圈而制成。
  安装完毕,检查无误后,开始调试,先将VRl置于最小值位置,打开电源开关,然后接入一个跨接在任意一只0.33Q电阻上的毫伏表,调节VRl至毫伏表_ER示为16mV,这表示50mA的电流。
  接入声源,调节声源电平控制,使其输出为2W,在放大器的输出端接一个假负载(不接喇叭),让放大器工作六小时,检查各晶体管,不应过热,功率管可以稍微烫一些。

网友A:
这么多晶体管的电路, 见不到了,调试也是麻烦的问题
我看前端信号部分完全可以用个运放来替代

网友B(2018-09-06):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晶体管的电路, 见不到了,调试也是麻烦的问题
我看前端信号部分完全可以用个运放来替代 ...

应该可以用ne5532的运放

网友A:
对啊,曾经号称运放之王,现在又便宜使用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