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漫谈TL082中的二极管

楼主(2018-07-09):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即图中的二极管D。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

谢谢大家1

在什么时候“突发奇想”地认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应为120db。

也许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许是一个天才,也许是一个傻瓜,也没准就是一个教科书的受害者。

Anyway。

我们无从得知其中的真相 。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运放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大家!

是用于“交流放大”还是所谓的DC放大?

如果是“交流放大”,那么“开环放大倍数”并不重要。

而对于DC放大,那么“开环放大倍数”则直接与精度有关——而这不过就是“稳定状态的”指标。

显然,人们非常注重运放的DC性能,否则就不可能不把120db的开环放大倍数作为一个“基本标准”。

于是乎。

在这种情形下。

“达林顿”结构的电路被使用了。

因为可以“提高开环放大倍数”。

然而正确的提高开环放大倍数的方法是进行多级放大。

而且还使用了“电流元”负载。

电流元负载好啊!

即可以提高“开环放大倍数”又提高了电流精度。

然而可但是。

非“达林顿”结构的“中间放大电路”总是正确的而没有问题。

但提高了“开环放大倍数”的“达林顿中间放大电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即其出现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非“达林顿”结构的“中间放大电路”总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

即只有一个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

因为当电流元负载的电压发生陡峭的变化时候,这个单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就可以“导通”从而“限制”电流元负载电压的“无限增大”。

而“达林顿”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当T1的基极电压陡峭地增大的时候,T2的集电极电压在陡峭地下降。

一个快速的“增大”,一个“快速”的减小。

这导致了T1的基极和发射极电压的增大——即很容易就导致T1的Vbe过大而烧毁。

这就是为了提高“开环放大倍数”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工程技术人员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

因为50年前的工程技术人员,紧紧就是使用单三极管的非“达林顿”的中间放大模式。

而单三极管的中间放大模式,从来没有“烧毁”三极管。

于是,作为“对比”,人们也能发现是单三极管的BC导通而导致了“完全”而不烧三极管。

于是乎,人们很自然的就在模仿单三极管中间放大的方法上,在T1,T2直接接入了如图所示的二极管D。

从此以后,4558类的2级放大电路,就安全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简单说就是。

谢谢大家!

D的存在,对于T1的基极电压进行了“幅度限制”。

从而电流元负载的电压不可能“无限变化”。

这是合理的。

因为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在基极电压高于集电极电压的时候,不是放大状态。

所以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在基极电压很高的情况下“导通”是明智之举,同时也是三极管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自动的自我保护”——这就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所从来没有发现的问题,也是没有能力发现的问题。

即:三极管可以自己保护自己,而达林顿放大,三极管无法自己保护自己。

这一切的元凶就是:学术界及其领导下的产业届,总是妄想用2级放大来提高放大倍数——着明显就是概念错误,但他们却是没有能力找到其他的正确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然而可但是。

谢谢大家!

纵观所有的三极管的datasheet。

我们无法发现基极集电极导通时候的电流数据。

也就是说:学术界和产业界对于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导通模式”,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提供任何数据。

然而本大师的教导就是: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在反馈放大电路中,是及其频繁地“导通”,而且这个导通还是一个保护措施,从放大角度看,合情合理。

但就是无法在三极管的数据手册中发现“基极和集电极导通的最大可能电流为多少”。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实事上。

谢谢大家!

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导通时候的电流,作为所谓的直流电流,我们不知道最大电流是多少。

作为脉冲状态下,其最大可能的电流也不知道是多少。

然而事实就是,在反馈放大电路中,这个基极和集电极导通的脉冲电流,肯定不小。

我们可以想象: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导通电流与1N4001类似,直流方式比较小,但脉冲方式就比较大。

但无论如何,在反馈放大电路中,基极和集电极的导通,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也就是说是安全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现在流行“漫谈”和“杂谈”,小说体吗?

网友B:
其实它告诉你C1是用一个二极管实现的。。。。。。

xch
这个才是正解。楼主鬼扯。

网友C:
相们补偿及防相位反转。就是限制前级的电位。

是为了让D的正极点位尽可能与输出点位相同,这样有助于减小失调电压。C1是为了减少D非线性影响。

楼主:
也就是说。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D。

那么T1是通过“Vbe过大而烧毁”来实现T1基极电压的“幅度限制”的。

如果只有T2而没有T1,那么一切良好,T2也无需通过“烧毁自己的方式进行”基极电压的“幅度限制”,因为基极和集电极导通了,从而就是进行了基极电压的“幅度限制”。

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个三极管能接受的最大的基极集电极电流是多大,因为所有的datasheet中都么有这个参数。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虽然无法得到基极集电极的最大可能电流。

谢谢大家!

但通过交换C和E的方式,可以看出此时beta非常小,小于10。

而正常情况的beta大于100。

由此可见。

同样的集电极电流。

BC之间的电流至少比BE之间的大10倍。

那么,当BE和BC串联的时候——这就是4558类运放的情况。

那么肯定就是在BC还没有烧的情况下,BE先烧了。

因为BC的可通过电流原理上比BE的大10倍。

这也正是单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从来不烧毁的原因。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简而言之。

谢谢大家!

实际的放大电路,并没有工作在线性的小信号方式。

而是存在很多的“非线性因素”,大部分“非线性因素”都是“非常友好”的。

例如BC的“导通”就是有益无害的非线性因素。

再如电流元的饱和,也是有利于稳定的非线性因素。

当T1的基极电压突然变化的时候,T2的集电极电压也突然的反向变化。

这导致T1的Vbe电压过大,因为T2的BC的过电流能力比T1的BE高10倍以上,所以,当Vbe过大的时候(可近似看做Vbe=Vbc),T1的BE先过流烧毁,而T2的BC则远没有到达烧毁的电流值。

即使无法理解上述教导。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其实早就可以理解D的保护作用,即使不知道原理,也知道D是有益无害的。

紧紧就是它们永远也想不到BC的导通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帅锅,TL070,NJM4558等都有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帅锅,TL070,NJM4558等都有这个:

实际上,最流行的741放大器也有这个:

网友A:
这是箝位二极管,防止二极管阴极出那两个三极管饱和用的,运放正常工作时,这个二极管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锅,TL070,NJM4558等都有这个:

也不是所有4558运放豆油。

谢谢大家!

JRC的都有。

但TI的4558则没有这个二极管。

也许TI的4558的全面测试结果表明,没有也正常。

有这个二极管为“最好”,因为就可以把一个“达林顿”之类的当做一个三极管,每个单独的三极管都有这个BC的二极管。

然而可但是。

也不是必须加入这个二极管。

取决于频率补偿的情况。

如果频率补偿足够,那么这个二极管就不是必须的了。

通常测试之中,在T1还没有“烧毁”的时候,就必定出现的问题,例如方波响应有震荡,但不是相位裕量不足的震荡。

那么为了消除这个震荡,人们发现,只要在最左侧的电流镜像电路中的一个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避免非线性震荡。

通常,如果这个非线性震荡消除了,也就不是必须使用这个二极管了。

如果增加这个二极管,则不一定需要电流镜像电路中电阻并联电容。

总之。

还是本大师所教导的:非线性因素导致的震荡,是通过降低GBW实现的,如果已经消除了非线性震荡,那么就是线性电路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箝位二极管,防止二极管阴极出那两个三极管饱和用的,运放正常工作时,这个二极管是截止的。 ...

过去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说。

谢谢大家!

抗饱和用的。

但没有解释为何会饱和。

事实上,并没有“饱和”问题。

因为即使TL082中的T1,T2,其Vbe+Vbc=1.5V,也依然可以进行“幅度限制”,来完成“抗饱和”作用。

但很遗憾,很多情况下,T1还没有完成“抗饱和”功能,就烧毁了。

原理本大师已经解释过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确切地说。

谢谢大家!

这个二极管就是保护那个集电极接电源的三极管的。

就是保护T1的意思。

这是绝对完全的万无一失的保护。

即使频率补偿足够,有这个二极管也是非常正确的。

因此,不知道这个D的作用。

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很多“庄家和专家”都不懂。

第一个实现这个二极管功能的,可能是某个工程技术人员“灵感一线”的产物。

但无论如何,你不懂反馈,那么很难理解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导致失真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会不会导致失真度增加?

没有真正的线性器件。

谢谢大家!

所以失真总是存在的。

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在高增益指标的驱使之下,会出现更多的非线性因素。

但只要高速高精度,即GBW足够大,SR足够大,失真就减小。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改成恒流源就行了,不会增加失真度

网友E:
好像都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