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磁感线的的问题

楼主(2018-07-09):
请教各位大神,就是我们初中时候学过的,线圈通电后会有磁感线,这个磁感线的大小、距离可以人为的控制吗?可以的话,可以精确到几厘米吗?谢谢知道的大神,麻烦了

网友A:
所谓“磁感线”,是对磁场的一种描述方式。
你要改变“磁感线”,其实就是改变磁场的形状等等。
这可以使用不同导磁率的磁介质实现。普通变压器多加有铁心(硅钢片铁心、铁氧体铁心等等),加铁心实质上就是改变了磁场的形状以及大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磁感线”,是对磁场的一种描述方式。
你要改变“磁感线”,其实就是改变磁场的形状等等。
这可以使用 ...

您好,请问您一下,那通过这些东西,可以认为的控制磁感线的范围吗

网友B:
参考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一下,那通过这些东西,可以认为的控制磁感线的范围吗

你大概是想说“人为”,而不是“认为”。

变压器或者电感加铁心,铁心之外“磁感线”很少(环形铁心且周长均匀绕则铁心外几乎没有“磁感线”)。可以说已经控制了“磁感线”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