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825短路损坏问题

楼主(2018-07-09):
有个项目之前使用的A3977芯片,现在打算使用DRV8825步进驱动芯片替代(A3977没有对地和对电源短路保护,容易坏)。画了块电路板驱动一切正常,短路测试时发现:
1.相间短路,芯片一直处于打嗝状态,多次短路后芯片一相再无输出,重新上电也完全开路。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后又正常
2.两厢交叉短路,可保护输出,重新上电后正常工作
3.对地对电源短路均能保护

现在搞不明白芯片不是有短路保护吗,怎么多次短路后会损坏啊,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A:
嗯, 长时间短路,会不会功率管过热损坏了, 估计需要 pcb 设计中增加散热能力来改善
对于极端条件的保护, 往往都做不到 百分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长时间短路,会不会功率管过热损坏了, 估计需要 pcb 设计中增加散热能力来改善
对于极端条件的保护, ...

确实是相间短路后温度立马升高到很高的温度,差不多一百五六。然后温度再次下降这样重复。
但是芯片写的有过温保护功能和过电流保护功能啊。
有用DRV8825做产品的兄弟吗,多次相间短路测试下芯片会不会坏。。,。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极端条件的保护, 很难做到百分百的
为了更高的可靠性呢, 你可能需要再增加一点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极端条件的保护, 很难做到百分百的
为了更高的可靠性呢, 你可能需要再增加一点保护措施 ...

步进输出怎么加保护电路????

楼主:
有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嘛,帮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B:
这一块的没怎接触过的,先跟着学习熟悉下的

网友C:
在pcb 办上增加散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