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电子负载测试电源,各位朋友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8-07-09):
最近公司用到几种不同的电源,我们的产品上用了多种电源需要测试(但是我们不是做电源的,是做物联网方向的),开始买大功率可调电阻测试,现在发现有多种不同电压设备,而且电流也各不相同。向老板建议买个电子负载,价格在1000-2000元不等,老板不同意。最近不是很忙,自己在网上查资料,搜索电子负载相关资料,发现原理比较简单,感觉难度不是很大。打算利用工作之余自己DIY做一个电子负载,考验下自己的动手能力,看能不能做成功,晚一点把原理图画好了传上来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华丽分界线

最终版调好了。从最初构思,上网了解,查找资料,了解元器件,到现在调试OK最终版,前后花了大约1个月左右时间。通过论坛朋友指点,还算顺利。经测试,最大功率60瓦,功率没敢往上加了,怕把功率管烧坏,一对管子将近10块钱(100V/90A的功率管),烧坏划不来。长时间工作50瓦老化几天几夜都工作正常。达到自己的需求,用起来比可调电阻爽多了,自我感觉小有成就,毕竟从找资料,设计,买元件,调试全部都是自己动手,,展示下最终板。

做起来还算简单,核心在散热处理,电流细调,电流范围设定,功率管均流这些部分。需要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由于成本较高,先申明,免费送我会破产,,所以送不起,请多包涵,已经挂在我某宝上,名称是:50瓦直流电子负载测试仪电池放电测试仪适配器电压电流测试仪器。你说是21IC朋友,可以很优惠给你,不图赚钱,图个自己动手带来的成就感吧,既然做出来了就与大家一起分享吧,

xch
白白耗掉电能?

网友A:
你们老版真抠。

楼主:
关于简易电子负载,我在网上找了好多个不同版本的原理图。我选择“无源可调恒流电子负载电路图”这个版本的原理图,根据网友作者介绍:无源可调CC模式,输入电压范围3-30V,输入电流范围是0.01A-10A,跟我预期差不多。做少量的修改,准备拿来使用,希望没什么问题,后续调试能省不少事情。
原理图很简单,很快就画完了。用的是PADS软件画的原理图,之前没做过这种产品,第一次做这种产品,如果大家有发现问题,望大家多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版真抠。

这里说的“老板”是指我的上司。  公司大老板不管这些事。哎,没办法,官大一级压死人。

楼主:
根据介绍,整个电路核心分三部分:1.TL431用做参考源;2.LM358调整给MOS管G极电压稳定;3.MOS管不同导通程度限制电流通过,MOS管相当是个负载。

网友B:
加个风扇和显示、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风扇和显示、保护

谢谢您的提示,这个意见很好,到淘宝上搜下风扇,买个电压电流表头是吧。保护这块没设计过。怎么设计还望指教。

网友C:
和我以前的一个老板一个样。

网友D:
1000块的设备仪器不让买,倒是舍得自己的工程师花时间DIY,除非以后想自己生产电子负载做技术储备,否则这样的领导老板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以前的一个老板一个样。

前辈您好,还有照片吗,可以参考下嘛?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提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 直流电子负载相关专辑 32册 127.9M ◆〓 2015.08.22 更新

非常感谢前辈分享的资料,真是及时雨啊,以前您也给我发了很多资料,向您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以前的一个老板一个样。

另外请教下前辈,我现在在选择功率管,您当时用的是什么功率管,我现在打算选用IRF3205这颗MOS管,我查看规格书,电压是:55V,常温下电流110A, 温度100℃电流是80A,看起来这可功率管很强,另外选择MOS管封装建议是贴片的还是插件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块的设备仪器不让买,倒是舍得自己的工程师花时间DIY,除非以后想自己生产电子负载做技术储备,否则这 ...

什么老板都有,公司对花钱的事只有一条准则,能省则省,投资少利益大。而且财务报销有多慢要多慢,而且流程手续是特别的麻烦。以前在另外一个公司跟apple公司合作,他们更是可笑,有一次上海apple的工程师来我公司开会,他们问我们能不能借一个电烙铁,说他们公司申请买东西把流程手续办完要半年。我们直接送一个烙铁给他们。越是大的公司越抠门,流程越复杂,越是有钱的老板越小气,一家之言,有的可能不是。

公司这样,工程师最简捷办法就是自己买一个.不能因公司问题而影响项目进度. 有的公司更奇葩,员工私人掏腰包购买工具完成工作,主管以此给员工记功....
公司这样,工程师自己不会自己买一个?不能因公司问题而影响项目进度.有的公司更奇葩,员工私人掏腰包购买工具完成工作,主管以此给员工记工....

网友F:
恒阻最简单,基准都不用,一个电位器+运放+MOSFET+散热片。
恒流就要加一个基准。
恒功率的稍复杂,可以用MCU计算功率做控制,也可以用乘法器做功率计算后做控制。
还有模拟电池,简单点可以用电位器+TL431+功率管完成。

@xmar :那我要可调的呢? 比如1~100欧姆。。。当然,你可以买一个可调的大功率电阻。 但如果我要做成数控的呢?
恒阻最简单就一个电阻搞定!为啥还要:一个电位器+运放+MOSFET+散热片?

网友G:
注意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阻最简单,基准都不用,一个电位器+运放+MOSFET+散热片。
恒流就要加一个基准。
恒功率的稍复杂,可以用M ...

嗯,我查了关于恒流,恒压,恒阻的电路,电路上都是少量变化。恒功率电路复杂,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负载,工作正常了再挑战难点的吧。

电压与电流相*,就是功率信号再与基准比较,调节负载。即可。

楼主:
是的,我看网上别人DIY的电子负载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散热片,好大个。我不想用那么大的散热片,好笨重

我看利用PCB再加些螺钉来散热看能不能达到效果。

楼主:
准备今天到网上买些零件回来,电位器,风扇,表头,功率管这些重要器件先买回来,也开始准备画个线路板,现在双面PCB板打样也不贵。说干就干,开干就得花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前辈,我现在在选择功率管,您当时用的是什么功率管,我现在打算选用IRF3205这颗MOS管,我查看 ...

我觉得3205耐压还是有点太低了,应该用个100v以上的管子,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I:
全新的一两千也不贵啊,买个二手的就几百,你们领导可真抠门。。。。

楼主:
购买的一部分元器件到了。网上买的双显数字表头,支持电压电流显示,电压支持0-99V,电流10A,风扇是网上买的建准风扇,5V/0.7W,4010规格的风扇,贵得要死,查了一大圈品牌散热小风扇都贵得要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购买的一部分元器件到了。网上买的双显数字表头,支持电压电流显示,电压支持0-99V,电流10A,风扇是网上买 ...

期待后续分享~这么抠门的老板倒少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老板都有,公司对花钱的事只有一条准则,能省则省,投资少利益大。而且财务报销有多慢要多慢,而且流 ...

嗯,工程师的工作时间不算成本,其实老板也挺大方的。
没有1周估计折腾不好这东西。人力成本早就超过了

楼主:
网上购买元器件一部分到了,这张图是功率N-MOS管,买的IRF3205场效应管,有朋友指点说这颗管子耐压底了,先用这个试试,到时候再买耐压高些的也试试,对比下,网上查了有一颗100V/90A的。电位器买的ALPS品牌的,立创商城上贵的一塌糊涂,一个5块多钱一个。准备产品上用两个,一个粗调电流,一个细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工程师的工作时间不算成本,其实老板也挺大方的。
没有1周估计折腾不好这东西。人力成本早就超过了 ...

最近不太忙,自己搞练练手,前段时间花了好多心思了解元件,去查资料,对自己是一种提升。现在东西都买回来了,自己弄觉得有点意思。

楼主:
还是准备自己画个PCB板,画图中,弄好了贴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新的一两千也不贵啊,买个二手的就几百,你们领导可真抠门。。。。

不靠谱的领导很多。哈哈。但是自己决定不了领导,靠谱不靠谱其实是领导的领导或者老板说了才算。做好自己,工作过程中能学到东西就好。

楼主:
PCB画好了,双面板,准备丢嘉立创去打样。

网友K:
以我做过电子负载的经验来说,楼主的电子负载在测试某些电源的时候应该会有震荡产生。 电子负载基础电路简单的很,要做好能够适配市面上各种DCDC,LDO的电源, 需要调整大量反馈电路的参数。 要在响应速度与overshoot,undershoot之间取一个平衡点。 当然如果楼主能够做出来的话,还是不错的。 加油干! 有问题再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我做过电子负载的经验来说,楼主的电子负载在测试某些电源的时候应该会有震荡产生。 电子负载基础电路简 ...

有问题一定向您请教,到时候请多多指教。现在把PCB板打样去了,现在比较期待,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还有照片吗,可以参考下嘛?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提示的吗? ...

我是说,和我以前的一个老板一样抠......

哈哈

楼主:
世界杯结束了,晚上不用熬夜了,可以专心致志的工作了,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啊

楼主:
从嘉立创打样的PCB板快递今天送到手上了,感觉还不错,上个图片,准备焊样板去。

楼主:
昨天和今天焊接了两台样品出来,测试可以使用。

楼主:
实验测试50W,温度有些高,测试60W把两个MOS管烧坏了,打算到淘宝上买点散热片回来,看来利用螺钉和PCB铜散热不是太理想,上次有朋友提示我加风扇,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不然用不了。

楼主:
购买的散热片回来拉,速度还是够快。强迫症,没加散热片的板子因温度高有点发黑,重新用个新板来测试加散热片的效果。

网友L:
淘宝80可以买一个150W的,嘿嘿0.0

你说的是那种外观很难看的那种,要么缺少MOS管,要么缺风扇,只是说能达到那么大的功率,实际上不可知。自己动手自己做自己测,自己用着舒服放心。

网友M:
深奥,看不懂,这些跟我们坐的LED电源驱动芯片一样的吗

应该不一样,应该可以测试LED驱动功率。哈哈

楼主:
通过加散热片,周末用24V/2.5A 60W功率老化测试了2天多时间,机器没有问题,PCB板也不发黄了,看来散热片和风扇是必是非常重要的组合。挺好用的,跟可调电阻对比,那是大大的方便啊,而且稳定性很好。哈哈。眼里容不下沙子,打算再优化下PCB板,把螺钉孔去掉,让自己看着更舒服些。

网友N:
电流波形应该用示波器看一下,防止有过大的波动,
还有就是瞬间加到电源时的电流过冲也要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在可接受范围。两个管子的栅极开启电压最好匹配一下,防止不均流的问题。

网友O:
看你原理图是一个MOS管 如果是两个的话如楼上所说 需要mos匹配电路,否则你现在的两个管子电流肯定是不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你原理图是一个MOS管 如果是两个的话如楼上所说 需要mos匹配电路,否则你现在的两个管子电流肯定是不均的 ...

感谢提醒。现在是一个运放推动一个MOS管,原理图上传之后有几个地方做了调整,没有更新。现在实测是均流的。导通电压都是一样。

网友P:
我发现你贼厉害,这些还是你们专业,我只负责卖仪器,有需要测量仪器方面可联系我,佛山准测电子有限公司期待有机会与您合作呢 !手机号:13929185112 QQ:2499284538 联系人;马显明

楼主:
最终版终于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