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u link me下载时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09):
keil MDK版本4.72, nu link me的驱动已经装了
在相应目录下的确有这个dll文件的,初次使用新唐单片机,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另外一个软件已经通过nu-link连接上了芯片。

楼主:
我就只开了一个Keil,没有其他辅助软件

网友B:
安装的版本有问题,要好那个2.0的版本

网友B:
Nu-Link_Keil_Driver_V2.04.6725
需要下载这个,文件大,我等级不够,你搜搜,我记得论坛有,我也是从别人发的贴下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nu link me驱动是在官网下的最新版的,如下图所示,也都是按照默认路径安装的
在"Options for Target–Debug"里选择"Nuvoton Nu-Link Debugger",再点击"Settings"后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但是Nu_link.dll文件的确是在这个目录下面的,不明白为什么还是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C:
往下拉看是否有下面的项目。
"Nuvoton Nu-Link ARM Debugger"

楼主:
没有"Nuvoton Nu-Link ARM Debugger"这个选项可能找到原因了,我的系统是XP,在设备管理器里,发现Nu_link的项目上有一个感叹号
我怕驱动没装好,选择更新驱动程序后,在安装路径找到XP的驱动
但是更新后,显示当前驱动已经是最新的了,可为什么还是会有感叹号!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别用最新的,最新的有毛病。

楼主:
这样啊,那请问用什么版本的驱动呢?

网友:
等我下载个安装看看咋回事。之前看到有人发帖说这个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D:
安装最后有个选项,你勾选上,然后继续弹出安装,应该是你少了这一步吧。

楼主:
我卸载了2.04版官网最新的驱动,找了2.03版的驱动安装后,设备管理器里的Nu_link的项目上没有感叹号了,看来真是新板驱动有问题
在"Options for Target–Debug"里选择"Nuvoton Nu-Link Debugger",再点击"Settings"后没有出现错误提示了,但是出现下面一个版本不匹配的提示,请问需要升级吗?
不敢随便升了,搞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最后有个选项,你勾选上,然后继续弹出安装,应该是你少了这一步吧。 ...

2.04版本安装完后最后有一步要装USB驱动,是点过的,最后不行
2.03版本一样的操作,最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升级固件后没问题了

网友E:
固件版本的问题,更新稳定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