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LE突然就不能用了,而且关不掉。

楼主(2018-07-09):
几天前还是好好的,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而且还关不掉,必须用任务管理器强行关掉。卸载也卸载不了,无论用360卸载还是控制面板,卸载了都没反应。难道必须装系统?有没有遇到过此情况的大神来救命?装系统的代价太大了。
谢谢。

网友A:
删除目录,清理注册表,然后重装

楼主:
清理注册表具体如何操作,请指点一二。谢谢。
我刚才强行把安装目录文件夹删除了,但是还没解决问题,估计是因为注册表没搞彻底。

楼主:
搞不定,在注册表中把PROTEL和CLIENT99SE的相关都删了,再装还是不行。
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windows里面也有,其它地方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还在用这么老的软件,为什么不去试下新的

网友D:
估计是你电脑安装了新软件,比如加密软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你电脑安装了新软件,比如加密软件什么的

没装加密软件。也没装什么新软件。不过这期间出现过一次蓝屏。
换了安装路径也不行。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卸载的话,用360和控制面板都不行,必须用PROTEL的安装包的SETUP文件,选择REMOVE才能卸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卸载的话,用360和控制面板都不行,必须用PROTEL的安装包的SETUP文件,选择REMOVE才能卸载 ...

卸载了,重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卸载了,重装就可以了

重装了五六次了,路径也换了3个了,都不行。目前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装了五六次了,路径也换了3个了,都不行。目前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可以换 AD9 ,果断抛弃PROTEL99

网友F:
N年前都不用了,换AD吧,我用AD6.9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也是重装了系统解决的。不过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H:
看来又是一位老电工啊,用新的吧,更新换代总有它的亮点的,除非是被公司强制要求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又是一位老电工啊,用新的吧,更新换代总有它的亮点的,除非是被公司强制要求这么干 ...

嗯,用了17年了,性格方面比较怀旧。

网友:
楼主看起来是念旧的人

网友B:
我也是以前用99SE,最近学了学AD,画了一块板子,感觉AD比99SE好用多了,新功能非常好用,不想用99SE了。

网友I:
把电脑扔掉,重新买新的电脑,电脑板卡的硬件问题或者把内存条拔下,搽干净再装上

还有一种情况,安装的新软件运行后,和99se冲突了。

网友J:
趁在用软件都还正常时,做GOHST备份,这时就不用担心恢复系统了.
                                                  一个老电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