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使用热插拔与电子熔丝节省空间

楼主(2018-07-09):
在进行电源设计时,经常会产生保护问题。需要多大程度的保护?如何实施保护?如果使用熔丝进行保护,请查看更新的熔丝。如果使用带外部FET的热插拔控制器进行保护,请阅读了解如何利用电子熔丝节省空间。。

使用热插拔控制器的优势

电子熔丝与热插拔控制器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热插拔是一种能够驱动外部FET的控制器(如图1所示)。FET通过热插拔控制器中的控制逻辑进行开启和关闭,以调节负载处的电源供应。当感应电阻检测到过电压或过电流时,关闭FET可以减轻发生这类故障(图1RSENSE中的)的情况。某些控制器还会通过故障(FLT)针脚向微型控制器报告故障。

图1:典型热插拔控制器方块图

由于热插拔具有外部FET,所以您可以控制任何用于您系统中的FET。替换外部FET和“调整”各种设计具有以下三种优势:

可根据每个项目进行修改的灵活RDSON。

电流限制无上限,因此您始终可增加一个较大的FET来提高最大电流。

可以在多个项目中使用同一个控制器(必要时可以插拔外部FET)。

集成电子熔丝的优势

另一方面,电子熔丝的集成性比热插拔控制器的集成性更高,可以节省宝贵的电路板空间。如图2中所示,电子熔丝能够与感应元件(RSENSE)和外部FET集成。

图2:典型电子熔丝方块图

电子熔丝所需的大部分组件为电阻和电容器,通过这些组件您可以自定义电流极限和软启动/转换速率。图3显示了建议布置TPS25926(R1、R2和CdVdT为可选项)的位置。

图3:TPS25926电子熔丝应用示意图

UL认可的电子熔丝帮助获得UL认证

电子熔丝带来的另一个明显优势是UL认可。对于需要UL认证的产品,使用UL认可的电子熔丝(通过UL2367认可)有助于推进系统级的UL认证。工业系统设计师还可利用电子熔丝创建低功耗电路(符合UL 60730 (IEC 60335-1))。

许多电子熔丝也通过UL 60950认可,即当电流极限电阻短路或与电子熔丝断开连接时,它仍能够运转。电子熔丝中编程的“默认”低电流极限能够确保实现熔丝的安全故障。